小财神,请你帮帮忙

楼主(2003-06-14):
你好,我是个新手,请你指点一二!!!
我想买一款油动的直升机(30级),你能否推荐几种,国产的和进口的
敬盼!!! 谢谢!!!

网友:
如果是初学建议先从国产的开始:飞霸30S型的,这种飞机价格便宜,性能稳定,S型的是稳定型的,比较好飞
但是设备要买好点的:如3810或者FF9/GY401/OS32的

网友A:
最好先飞固定翼,等基础好了再去买质量好点的直升机,找个好老师带带,有些飞机买的起,但是你修不起哈,烧到你冒烟烟!遥控设备要买好点的!

网友:
我的建议:什么飞机都可以,但是先买了别飞,放家里看
买个模拟器和遥控器,连在电脑上玩直升机,等你能停的动都不动的时候,你直升机悬停就没问题了,飞固定翼也问题不大了。

网友A:
可以先找小财神买给模拟器先练练手!

网友:
可以在网上商城购买:
http://shopping.5imx.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使我收益非浅!!!
以后有问题,几位老大要不吝赐教啊

网友:
有问题尽管问,知无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