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半对称桨和全对称桨有什么区别?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3-06-14):
(无正文)

网友A(2005-04-03):
我也想知道,希望知道的模友可以指教~

网友B:
半径相同的话转速和升力不同.

网友C:
正飞的时候半对称桨的升力比全对称桨要好,倒飞反之!
所以飞3D就不要使用半对称桨了!

网友D:
半对称桨主要用于F3C,另外熄火降落时升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