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们的飞霸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03-06-15):
今天我装上
舵机
试一下,在试十字盘左右倾斜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主浆平行机身及平衡翼垂直于机身时,拨动摇杆让十字盘倾斜,这时随着十字盘的运动会让上面的剪型臂运动最后主浆上的连杆运动使主浆同时向左或右转动.问题就出在这里,机头向前人在后看主浆转动的弧度向右的大于向左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弧度是一样的啊.

网友:
看了你说的后有点点明白你的意思,你试着把大浆摆平看看,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是两个减型臂的螺丝松紧不一样,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