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3-06-16):
我的V2已飞了5桶油,最近发现飞机飞的时候有油顺着发动机往下滴,飞完检查发现发动机周围都有油,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不是正常现象?谢谢

网友:

备一个喷雾器 飞完了喷点酒精把这个油洗了.你的发动机用了好久都会看上去很新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yong2003/06/15 05:5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V2已飞了5桶油,最近发现飞机飞的时候有油顺着发动机往下滴,飞完检查发现发动机周围都有油,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不是正常现象?谢谢
肯定有螺丝松了,请把发动机取下来检查每一颗螺丝~!

网友:

检查发动机后盖、化油器、汽缸螺丝

网友:

恩,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