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佬做的东西就是垃圾~!

楼主(2003-06-17):
台湾的东西就是垃圾~! 昨天我的 SCEADU 50 一个 金属齿舵机竟然烧拉~!
才用10个起落~! 害得我醉机~! 600得FK 碳桨没有拉。。。。舵机扑街 6XX没有拉~!
空中跳了 NN个芭蕾舞,好在降得还算好 其他得东西都没有坏 ~!

网友:
台湾佬做的东西就是垃圾~!

什么舵机?是不是100多,0。11秒,3公斤的那种什么“-BB”的舵机?

网友:
台湾佬做的东西就是垃圾~!

一分钱一分货,舵机我拆多了,声音也听多了,JR的舵机绝对要好,FUTABA的舵机好买,但台湾货绝对不如日本原厂的,今天我还说日本原厂的9101 这个声音一个调,齿轮就听声音,不要别的,叽叽嘎嘎的绝对不是好货。

楼主:
台湾佬做的东西就是垃圾~!

是 GWS S09 BBMG 金属齿高速 3KG 0.12S 6V
昨天修了哪舵机啊 是电机烧死拉!` 我想了办法换了个3001的电机进去就修好拉
NND !~ 台湾偷工减料。!~ 怪不得  FUTABA FF9H 太阳晒晒 会把外壳晒裂!~

楼主:
台湾佬做的东西就是垃圾~!

火大拉!~  回来拆开舵机检查!~
这GWS 舵机的电机竟然烧拉!~ 电路板这边倒是好好的!~ 这台湾佬用了次品在里面!~
今天我想办法换了 3001的电机进去 经过部分改造 终于修好拉。。。
咳 。。这嘶就发配到 水机上拉油门把 。。。台湾佬欠揍!~ 我的FK 碳桨啊!~ NND!~
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头一次!~空中烧舵机的 电机鸡!~

楼主:
台湾佬做的东西就是垃圾~!

我已经拆机检查 ,相比 3001 的电机 这台湾佬电机看来真是不爽~!

网友(2005-09-02):
aumster
     您好,我想问问舵机里的那片集成块的型号,您知道吗?另外,舵机都是3条线的吗?

网友:
Futada S9254舵机齿轮就有约1/4是斜齿的,不知是个别的还是多数的,也出厂   。造成打舵时某段不顺畅,还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用小刀刮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GWS S09 BBMG 金属齿高速 3KG 0.12S 6V
昨天修了哪舵机啊 是电机烧死拉!` 我想了办法换了个3001的电机进去就修好拉
NND !~ 台湾偷工减料。!~ 怪不得  FUTABA FF9H 太阳晒晒 会把外壳晒裂!~

大哥,你用的是3KG喔...
FK600 炭槳當然會燒啊...說明書有說Sadecu 要用5KG以上的舵機喔

不要火了,我就是做了菜鳥
用上全新的JR539舵機去飛FK600 炭槳,之前用FK610的一直沒事.
但用上炭槳不到  5 分鐘就燒了舵機

炭槳效率高,相比舵機要求也高...

在那次之後我換了5KG S9252的數碼舵機才敢飛炭槳
推Pitch的是11kG  的DS8425

网友: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问舵机里的那片集成块的型号,还有舵机都是3条线的吗?我手里没有舵机。

网友:
唉!又是舵机!我都不敢用GWS的舵机,虽然我的只是30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