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CHA制定的直升机的动作难度7个等级中英对照(第四)

楼主(2003-06-18):
第四级(Level IV)
     Level IV is an advanced level of proficiency and completion of this level takes the pilot to the level of a pilot 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beyond the basics of Inverted Flight. Intrinsic to this level is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all components of the previous levels, then advancing to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helicopter in these new orientations. Please use extreme caution when performing these advanced maneuvers, the pilots and spectators safety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第四级属於高级程度,使操控者有能力执行基础的倒飞动作。第四级的本质是要能成功地完成前三级的所有动作,以及增进对於新动作的操控及定位能力。在执行这些高级的动作时,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操控者及观众的安全。
Sustained Inverted Flight(倒飞水平圆)
   1.With the helicopter inverted fly at least one (1) clockwise and one (1) counterclockwise circuit around your flying area.
     在飞行区域内,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至少各执行一圈倒飞水平圆。
   2.The idea is to learn control the helicopter as it is turning towards you and away form you.
     这个动作是为了当机头或机尾朝向操控者时,学习如何操控直升机。

Sustained Inverted Hover(倒飞停悬)
   1.With the helicopter inverted and no more than ten (10) yards/meters above the landing area hover nose out, hold for ten (10) seconds.
     离降落区10码/公尺内的高度,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10秒钟。
   2.With the helicopter inverted and no more than ten (10) yards/meters above the landing area hover nose in, hold for ten (10) seconds.
     离降落区10码/公尺内的高度,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10秒钟。

Inverted Pirouettes(倒飞原地旋转)
   1.With the helicopter inverted and no more than ten (10) yards/meters above the landing area hover nose out, hold for ten (10) seconds.
     离降落区10码/公尺内的高度,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10秒钟。
   2.While maintaining a constant altitude use the tail rolor to rotate the helicopter clockwise  90 degrees, hold for ten (10) seconds.
     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时,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90°,保持静止倒飞停悬10秒钟。
   3.While maintaining a constant altitude use the tail rolor to rotate the helicopter clockwise  90 degrees, the helicopter will now be Nose-In, hold for ten (10) seconds.
     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90°,此时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10秒钟。
   4.While maintaining a constant altitude use the tail rolor to rotate the helicopter clockwise  90 degrees, hold for ten (10) seconds.
     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90°,保持静止倒飞停悬10秒钟。
   5.While maintaining a constant altitude use the tail rolor to rotate the helicopter clockwise  90 degrees, the helicoper will back to Nose-Out, hold for ten (10) seconds.
     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90°,此时机尾又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10秒钟。
   6.Repeat but rotate the helicopter counterclockwise.
     重覆以上的动作,但是将方向舵打左舵,使直升机以逆时针的方向旋转。

Inverted Figure of Eight - Flying(倒飞水平8字飞行)
   1.With the helicopter is flying straight and level inverted after it passes the pilot, make a 270 degree turn away from the pilot, the helicopter will now be pointed directly at the pilot.
     先保持倒飞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开始执行外侧3/4水平圆(远离操控者),使机头朝向操控者。
   2.After the helicopter is pointing at the pilot, execute a 360 degree turn,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helicopter will again be pointing directly at the pilot.
     当机头朝向操控者後,向另一侧执行360°水平圆,使机头再次朝向操控者。
   3.After the helicopter is pointing at the pilot again, execute a 90 degree turn,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first 270 degree turn.
     当机头再次朝向操控者後,执行1/4水平圆,使机头与步骤1的水平直线飞行同向。
   4.This maneuver must be done starting from both left to right (first 270 degree turn to the left, counterclockwise) and right to left (first 270 degree turn to the right, clockwise).
     分别由左至右(向左执行3/4水平圆,逆时针),以及由右至左(向右执行3/4水平圆,顺时针),执行水平8字飞行。

Consecutive Stationary Rolls(连续侧滚)
   1.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Tail-In, add righ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inverted, continue until the helicopter has completed 2 rolls to the right.
     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向右完成侧滚二圈。
   2.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Tail-In, add lef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inverted, continue until the helicopter has completed 2 rolls to the left.
     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左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翼打左舵使直升机向左完成侧滚二圈。
   3.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Nose-In, add righ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inverted, continue until the helicopter has completed 2 rolls to the right.
     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向右完成侧滚二圈。
   4.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Nose-In, add lef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inverted, continue until the helicopter has completed 2 rolls to the left.
     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左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翼打左舵使直升机向左完成侧滚二圈。

Auto 180 Degree Autorotation(180°熄火降落)
   1.Starting from an altitude of no less than twenty (20) meters and on a heading parallel to the flight line, start your Autorotation.
     机头保持与航道平行,且高度不得低於20公尺,开始执行熄火降落。
   2.Try for a smooth constant rate of descent directly to a one (1) meter landing circle.
     保持平滑且稳定的下降速度,朝直径1公尺的圆形降落区降落。
   3.The helicopter must complete a 180 degree turn after the Autorotation has started.
     熄火降落的程序开始执行後,直升机必须完成180°转弯的动作。
   4.All of the helicopter landing skids must be within the landing circle.
     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5.This maneuver must be done starting from the right and from the left of the pilot, and the 180 degree turn must be done both clockwise and counterclockwise from each directon. The pilot may stand anywhere they wish during this maneuver.
    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并且180°转弯的动作必须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各执行一次,操控者可以站在任意 地方执行熄火降落。

Flips Forward(前滚翻)
   1.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Tail-In, add for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an inverted Nose-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2.From this inverted Nose-In hover, add for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back to an upright Tail-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由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Nose-In, add for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an inverted Tail-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4.From this inverted Tail-In hover, add for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back to an upright Nose-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由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Flips Backward(後滚翻)
   1.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Tail-In, add back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an inverted Nose-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2.From this inverted Nose-In hover, add back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back to an upright Tail-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由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Nose-In, add back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an inverted Tail-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4.From this inverted Tail-In hover, add backward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back to an upright Nose-In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由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Flips Laterally(侧滚翻)
   1.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Nose-Left, add righ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an inverted Nose-Left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机头朝左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左的倒飞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2.From this inverted Nose-Left hover, add righ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back to an upright Nose-Left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由机头朝左的倒飞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左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Repeat but use left cyclic instead of right cyclic.
     重覆以上的动作,但是将副翼打左舵。
   4.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Nose-Right, add righ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to an inverted Nose-Right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机头朝右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右的倒飞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5.From this inverted Nose-Right hover, add right cyclic and flip the helicopter back to an upright Nose-Right hover, hold for five (5) seconds.
     由机头朝右的倒飞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右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6.Repeat but use left cyclic instead of right cyclic.
     重覆以上的动作,但是将副翼打左舵。

Rolling Circle(侧滚水平圆)
   1.Fly a clockwise circle while rolling the helicopter to the right.
     以直升机向右侧滚的方式,执行顺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2.Repeat flying a clockwise circle, but this time rolling the helicopter to the left.
     以直升机向左侧滚的方式,执行顺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3.Fly a counterclockwise circle while rolling the helicopter to the right.
     以直升机向右侧滚的方式,执行逆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4.Repeat flying a counterclockwise circle, but this time rolling the helicopter to the left.
     以直升机向左侧滚的方式,执行逆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Tumbles(各种滚翻)
   1.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Tail-In pull back cyclic, and work the collective to complete at least two (2) full back tumbles while maintaining a constant altitude and heading. Stop the helicopter in a stable Tail-In hover.
    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及方向,向後翻滚至少二圈。动作执行完毕後,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稳定的停悬。
   2.Repeat push forward cyclic completing a minimum of two (2) forward tumbles.
     将升降舵打降舵,重覆步骤1,向前翻滚至少二圈。
   3.With the helicopter hovering Nose-In pull back cyclic, and work the collective to complete at least two (2) full back tumbles while maintaining a constant altitude and heading. Stop the helicopter in a stable Nose-In hover.
    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及方向,向後翻滚至少二圈。动作执行完毕後,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稳定的停悬。
   4.Repeat push forward cyclic completing a minimum of two (2) forward tumbles.
     将升降舵打降舵,重覆步骤3,向前翻滚至少二圈。
   5.Fly straight and level form left to right as the helicopter is just about in front of the pilot, pull back cyclic, adjust the collective to maintain constant altitude and speed and hold the back cyclic as the helicopter completes one (1) full traveling tumbling back flip to upright. Fly away straight and level.
    由左至右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在操控者的正前方时,将升降舵拉升舵,控制主旋翼的螺距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及前进速度,向後翻滚一圈完毕。继续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6.Repeat but start flying from right to left.
     由右至左,重覆步骤5。
   7.Fly straight and level from left to right at a moderate speed as the helicopter is just about in front of the pilot, add extra collective momentarily, then simultaneously push forward cyclic, and adjust the collective to maintain constant altitude and speed and hold the forward cyclic until the helicopter completes one (1) full traveling tumbling front flip to upright. Fly away straight and level.
     由左至右保持适当速度的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在操控者的正前方时,瞬间加大主旋翼的螺距,同时将升降舵打降舵,控制主旋翼的螺距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及前进速度,直到直升机向前翻滚一圈完毕。继续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8.Repeat but start flying form right to left.
     由右至左,重覆步骤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