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班我要去磨合了

楼主(2003-06-20):
悬停魔车加试飞,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的呀,呵呵,用不用戴上头盔,穿上羽绒服?我怕飞着飞着万一空中解体还能减少点伤害,哈哈.
舵机还是不行,太费劲,我花了55元!!!!!!买了精石的尾舵机架,把尾舵装在后面了,感觉好多了.建议精石能不能降低一点配件价格?那么一个铝合金的架子就要55!贵得出圈了吧?30左右虽然还贵,但差不多就能接受了.

网友:

哈哈,试飞关键地方:
1、由老手帮你飞,如果没有,就练的在G2里停的一点都不动再去飞
2、别飞起来,尝试性离地,就落下,这样你可以慢慢适应,你的心理压力也会好点,千万别小看“紧张”这个敌人哦!千万别飞高过头顶,免得你飞高了就控制不了了!
3、找人少的地方
4、起飞前认真检查飞机各部件,电池情况,确认飞机的舵没有装反的

楼主:

谢啦,检查工作我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装好都多长时间了,一直也没时间飞,每天晚上都检查检查,呵呵,但愿能飞机来吧

网友:

注意舵的方向哈,发现没对马上下来!检查十字盘移动方向哈!

楼主:

明白,收到

网友:

等待你的试飞报告,期待中..........

网友:

下面引用由曾是航模组长2003/06/20 10:35am 发表的内容:
明白,收到
祝你好运~!

网友:

想不到我俩会同时去试飞,可惜我的没飞起来,可能是调整的问题。回来冒个泡。
小财神你说:“由老手帮你飞,如果没有,就练的在G2里停的一点都不动再去飞”。非要停的一点都不动再去飞吗?我在G2里还在荡秋千。

网友: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06/20 08:33pm 发表的内容:
想不到我俩会同时去试飞,可惜我的没飞起来,可能是调整的问题。回来冒个泡。
小财神你说:“由老手帮你飞,如果没有,就练的在G2里停的一点都不动再去飞”。非要停的一点都不动再去飞吗?我在G2里还在荡秋千。
那就再多练G2,要不摔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新手开车----------拿不住

网友:

注意检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机头象右,人面对飞机方向舵舵机这个侧面,向右打方向舵,方向舵的舵盘应该向右转反之向左,向前推升降舵,十字盘应该向右倾斜,反之十字盘向左倾斜,向右打副翼,十字盘应该向自己方向倾斜,反之十字盘应该向前方倾斜,向上推油门,螺距滑套应该向下移动,反之应该向上移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