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飞霸就是不起来

楼主(2003-06-21):
今天去放飞,油门加到顶就是不起来,只有要飘的感觉,螺距-3.+6.+9,主油针一圈半,OS发动机。哦!忘记说了,油门加到顶时听到主旋翼响。
 请高手出招

网友:

发动机转速没有起来!好好调调发动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EKK2003/06/20 07:44pm 发表的内容:
发动机转速没有起来!好好调调发动机!
对!

网友:

可能是富油收主油针试试!我开始也遇到过

楼主:

   我明天再去飞

网友:

磨车了几箱油?????多磨几箱油,副油针最好不要先动,还有,你用的油是多少硝基的,最好用20%的,在磨3-4箱油试一试,还有,油门不要推到最高,推倒中段就可以了,检查遥控器的油门曲线

楼主:

磨了3箱油,副油针没动,用的油是15%,磨车时用的是素油

网友: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06/20 11:58pm 发表的内容:
磨了3箱油,副油针没动,用的油是15%,磨车时用的是素油
强烈建议在你的素油里面加上XJJW,不然你的发动机会过热玩完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15%的XJJW

网友:

看看发动机进汽口开多大了?
旋停时一般在2/3少一点!

楼主:

昨天主油针是富油了,今天才一圈都不到一点,飞完可从排气管可倒出油(润滑油)这正常吗?

网友:

1、主油针差不多,有油流出是正常的。
2、飞机飞的时候注意排烟,烟子越浓越好,最好用加了20%的XJJW
3、飞机悬停落地后用手摸一下主油针,有点烫手就放副油针,没温度最好
4、你的是新发动机,尽量副点油,多磨合,这样发动机才用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