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撮用照像机 CANON EOS 750QD

楼主(2003-06-25):
直升机用全自动
重量:850g

网友:

不错。

网友:

看懂了。开关通道,用经改换插头的舵机线做快门线。可惜我的EOS5不适用此法——多芯电子快门线。

网友:

代答dnegel2003 :
航拍时,多用广角加超焦距以取得大景深,故不须自动对焦,且焦距固定在35MM端即可(当然有更大的广角定焦头更佳。)。

网友:

以實際飛行高度而言,焦長在50~90mm都很好處理景深問題,最主要是要有大光圈可加快快門速度,以解決飛機本身震動造成的相片模糊現象。我以前飛40即固定翼有改裝過一台以傻瓜自動相機50mm/F2.0裝在機腹,重量極輕不影響飛機平衡,現在正努力練好油直,可以作定點拍攝。EOS5好像有紅外線遙控阿,稍微改裝一下便可,可以用單觸(AUX頻)的信號源觸發紅外線遙控器的switch便可。

网友:

大家都好专业哦!!!!

网友:

多少money?

网友:

不错,你是不是还是机机上装有摄像头?

网友:

能不能简单点,轻点的设备,看上去机机受不了的嘛

网友(2005-10-17):
我用的是EOS300

我的相机就不用改装,自己就有遥控接口,我做了块转接电路,关键是装载相机的云台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