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尾桨那么不结实?

楼主(2003-06-26):
昨天准备用教练线带飞一个新手,我先试了一个小航线,正常!就在刚刚着陆的瞬间,一片尾桨像子弹一样射出去了,我立刻停车,桨轴螺丝硬生生从铝头里拔出来了。没发现尾桨这么大的劲!!!!

网友A:
我昨天把它拆下来给螺丝上了胶~!

楼主:
我在上次摔飞机的时候发现螺丝就有稍微一点点的活动,估计只有一圈滑丝,但是其他部分完好,就用AB胶把螺丝粘死,非常结石!这次发现率出来后,螺丝没有问题,铝制套筒全部滑丝了,我觉得应该把那个部分换成不锈钢,也没多重!升级件好像都是铝的,没有纲的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lijin120518在 2003/06/26 07:58pm 编辑]
用钛棒找个工厂加工一个,这东西比较简单好加工,钛和铝重量差别不太,钛比钢强度高.

网友C:
朋友们飞霸的尾浆呢,好象没看见谁的飞了!!!!

楼主:
钛?!!!不容易加工啊!熔点几千度,而且强度太强,一般刀具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