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螺纹胶

楼主(2003-06-27):
上次试飞因为没有活塞顶杆,
发动机
转了一会风扇就松了,只好去买了顶杆,想吧发动机卸下来,螺丝因为上了螺纹胶根本拧不动,我靠,我已经和螺丝斗争了1个星期了!!好像还是一点也没松,昨天钳子还把手加了,我靠靠靠,国产的材料太差,粘合剂倒还真不错,有什么好方法吗?千万别说把主框架拆了.

网友A:
‘活塞顶杆’是什么东西,请问

网友B:
在上螺丝胶的地方用酒精侵泡.

网友C:
还有,就是放进热油,螺纹胶应该经不起高温吧

网友C:
但是那些胶在夹缝里,用溶剂也没办法洗阿!

楼主:
我试过用打火机烧了,没用的,那种胶凝固后好像是塑料样的,酒精没试过,今天回家我用二锅头试试

网友D:
用化油器清洁剂

网友E: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螺丝,要是止头螺丝的话就根本不用胶。要是用了,解决方法是:做一个适合螺丝的刀头,装在电烙铁上给螺丝加温就可以了。

网友F:
你用的肯定不是模型螺丝专用胶,就是专用胶也分高.低黏度的

楼主:
是低粘性,高强度的,哈哈

楼主:
是低粘性,高强度的,哈哈.是一家模型店卖给我的

网友G:
[这个贴子最后由lijin120518在 2003/06/30 06:05pm 编辑]
我们用螺绞胶上这玩意的履带跑板螺栓,要拆只有氧割割掉螺母,模型用油七就行了.

网友H:
具体是那几颗螺丝,说来看看

网友G:
一定是发动机曲轴上的螺丝.

楼主:
是发动机座拧在主框架上的螺丝,正对直升机左侧的2个拧不下来了.用打火机烧了半天拧下来一个,上面的那个现在还下不来呢,我以后再也不用螺纹胶了

网友I:
看了你的贴,我赶快去拆,还好只是很紧但还可以拆的动,亏得没听胶粘剂店老板的话,他建议我买进口的红色高黏度(三十多大洋一小瓶)的螺丝胶,我没舍得,结果买了一瓶兰色的湖北产中号强度的螺丝胶,通过他的介绍我还知道了,螺丝胶是用颜色区别强度的(红色高,兰色低)同等强度,其黏度还有高低之分,分别根据需要选用。你用那么高强度的螺丝胶,还不如用502,502超过85度就翘了,也没见有那么难拆。

网友H:
现在取下来没有,如果没有请告知,我来告诉你怎么取

楼主:
还有一个没取下来呢,这2天一直没时间搞,我觉得买把尖嘴剪口钳好用.请教飞霸维修中心了

网友H:
一是用好的内六角螺丝刀把螺丝拧断,再用电钻转一个4MM的空,攻丝
第二用电烙铁加温使螺纹胶融化,但是注意不要伤到主框架
第三是用锯条把螺丝锯断,在打眼攻4MM的丝

楼主:
已经搞下来了,主框架削掉了一点,用尖嘴钢丝钳生拧下来的。主框架削掉了上螺丝的那个窝,不至于影响强度吧?请问维修中心,正对飞机,左侧的主框架多少钱啊?

网友H:
你好,强度当然要影响,具体的价格请咨询RC飞霸专修,给您带来的不便中心表示道歉

楼主:
真是太客气了,没什么可道歉的啊,是我自己的责任.谢谢了

网友J:
在框架受损的地方垫1-2格垫片就可以,以保证发动机和启动轴的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