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霸维修及配件销售中心成立

楼主(2003-07-01):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问啦

网友A:
我们的飞霸陪401,尾桨钢丝非常软,悬停时候就已经不能稳定了,方向舵根本没有反应,钢丝会弯起来,没力量,怎么解决?请教

网友B:
到青岛我给你一段钢丝,想带你去一个好地方,一个很大的集市,东西很便宜!(其实一些是从工厂里偷来的)

楼主:
你好,你说得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请你按照我给你的方法试一试
首先把钢丝和尾舵机、尾舵摆臂托开,钢丝应该很轻松的滑动,再看一看尾舵摆臂能不能很轻松的摆动,如果不能请调整,以上检查完毕后,请检查尾舵滑套是否可以很轻松的滑动,如果不能,请取下将尾轴和尾舵滑套里面的油污擦洗干净,检查尾浆液夹里面的轴承是否坏掉,请按照以上步骤检查,如果还是出现你说得状况,请电话咨询028-89876147

网友C:
这下服务跟上了,我们玩飞霸就方便多了。

网友:
建议到油动直升机栏目进行问题回答!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公告、意见栏、闲聊灌水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