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起动机能用摩托车的电瓶吗?如果能,需要几安时的 ?谢谢!

楼主(2003-07-02):
请问起动机能用摩托车的电瓶吗?如果能,需要几安时的 ?谢谢!

网友:

行!只要不是報廢(掛了)的電池。不過還是建議買免加水電池,經久耐用,攜帶方便。

网友:

1.能
2.都可以(摩托的电瓶一般是6和7安的,我的摩托用的是9安的,平时骑摩托充电,休息时就用来玩模型)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tsaii2003/07/01 09:57pm 发表的内容:
行!只要不是報廢(掛了)的電池。不過還是建議買免加水電池,經久耐用,攜帶方便。
摩托的都是免维护电瓶

网友:

太没问题了。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有卖专门摩托电瓶充电器吗?什么牌子的好,对了,还有什么牌子的电瓶好,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