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小油针的问题?

楼主(2003-07-02):
我用的是rd6000。调小油针的时候,油门微调应放在全程的多少上?谢谢

网友A:
请说具体一点,谢谢

楼主:
油门不是有个微调吗?每次启动飞机时,先把微调推到一定行程,然后再点火。我的意思是调节小油针时,微调应放在什么位置,位置不一样,带速也就不一样了,谢谢。

网友:
怠速的时候最好在上面,这样你关发动机比较容易关死,不过这个随各人的喜好了

网友A:
小油针是根据发动机的运转状况结合主油针来调整的,油门微调一般是在3/4处

楼主:
怎么才算小油针调好了?谢谢指教!

网友:
发动机悬停不过热,怠速好

网友B:
怠数稳定,油门跟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