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熄火降落的问题?

楼主(2003-07-02):
提示:

网友A:
熄火降落飞机没有什么特别的,请翻旧贴~!

网友B:
熄火降落的原理是当发动机熄火后,飞机开始快速下降,收下油门使大桨螺距成为负螺距,利用飞机下降重力使负螺距的大桨快速旋转,在离地1.5-1米的时候推上油门使之成为正螺距,让飞机减慢下降速度,使飞机平稳落地,具体的操作还需要在模拟器上面刻苦练习,飞霸30不用升级可以满足熄火降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