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问题,请大大指导

楼主(2003-07-06):
我的直飞
发动机
是OS 50的,从广龙那买的,师傅给我调整好了,但是我在飞的时候几乎是不冒烟,后来我看了他的主油针只开一圈而已。而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是说要开到2-3圈,请问这样对发动机损吗?有时我启动发动机听到“扑”的一声,跟平时听到的不一样。有点反作用力,卡了一下,请问这是不是发动机有问题?
PS:买到现在开过两次,第一次飞行时间不到2分钟就摔了。第2次飞了大概4分钟,摔了。都是坏了脚架跟主降、幅浆。真是快要散失信心了啊。

网友:
1、你要先练习G2,练习到在G2里悬停能一动都不动的时候,这样对你飞行才有保障
2、注意发动机是否过热,飞了下来摸摸主油针,看热不热,不热就正常,另外看进油管是否有回油,回油就说明过热,开点副油针

楼主:
回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排气管里头有油?

网友A:
回油的意思是,因为发动机太热把进油管里面的油顶回油箱里去了, 理解的对吧? 因为我遇到过, 嘿嘿

网友B:
发动机的调整不能按照别人的发动机调整,因为每一台发动机都有不同的误差,有的打点有的小点,调整发动机应该看看发动机排的烟是否浓,在保证动力的情况下越浓越好,一般发动机排烟很浓发动机都不会过热的,调整的具体方法是关闭主油针,然后放开2圈,看发动机的工作情况,3格一次的调整,知道发动机的排烟浓动力好为止,但是新发动机要磨合5-6箱,在按照以上方法调整,磨车的时候要悬停磨车,在悬停状态尽量大的副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