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笨,我求教高手

楼主(2003-07-06):
请问
陀螺仪
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陀螺仪在模型直升机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尾舵的安定与否,就全看它的表现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哥

网友B:
陀螺仪是起自动调整飞行的安定性,但是还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哦~~~~

楼主:
多谢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