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36的发动机,飞霸FB30S能用吗?

楼主(2003-07-06):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我用的就是雷虎的36H

网友A:
注意要直升机用的,带H的,不要买错了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要注意调整,雷虎发动机的调整范围比较小,调整好之后还是非常好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B:
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尽力解答,谢谢

网友C:
換上OS的化油器,整個引擎脫胎換骨!!雷虎或三葉的發動機化油器較不若OS細緻。

楼主:
楼上的海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