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3-07-07):
请问飞霸FB30S最低要配什么样的摇控器和
陀螺仪
,能飞的就行!请问
舵机
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RD6000遥控器,PG-01陀螺仪飞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通过舵机来完成的

楼主:
好也,RD6000价格在多少?舵机是另购还是和什么配在一起的啊,价格?

网友B:
注意RD6000有银色版和黑色版,银色版的贵点,舵机是和遥控器一起的,直升机专用的遥控器一般带4个舵机

网友C:
如果能飞就行~你就买个4通道的~加一个Y线~~
不过最好还是用6通以上的~~

网友:
如果有经济条件还是用稍微好点的陀螺仪,这样会给你以后的飞行带来很大的好处

楼主:
财神啊JR400,九成新300元行吗?FF6H的可以用在FB30S上吗?

网友A:
可以用,但是JR400不锁头哦

楼主:
我晕哦,好复杂啊,我这几天都快问迷了,不过感谢你们哦~~~~~~~~~~~~~~~~~~~~~~~~~~~~~~~~~~~~~~~~~~

网友D:
以后就不晕了。

网友E:
注意了rd6000银色版油门螺局曲线都是5点调节的,黑色版是3点调节的,好像就这点差别,不过影响还是有.

楼主:
感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A:
我觉得RD6000够用了啊

网友C:
我说你最好不要用FF6~~设定时麻烦~~~

网友:
建议:电子设备选好点的,这样你将来才不会后悔!

网友A:
就是啊~~~~~~3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