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霸最低配置

楼主(2003-07-07):
我没玩过,也不敢配得太好,不然炸了机撞了机,我可受不了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下FB30S最低的配置,顺便问下维修中心,你们能装机吗?我笨呢我怕装不来:)

网友A:
你好装机请你与RC飞霸专修联系

网友B:
你好,建议配置OS32 JR3810 FUTABA401+9253
最低配置 JRMAX66或者RD6000,三叶发动机 PG-01陀螺仪
请问你是那里的,飞机装配最好是不邮寄,你可以拿到专修店这里来是最好的,装机费200

网友C:
楼上的!
我怎么去找你们店?

楼主:
RC:JRMAX66价格在多少啊?你们有吗,你们店在那儿啊?当然是来跟你们学着装啥

网友D:
我感觉装机很简单~~~~
我也是第一次飞直~也是第一次装直~`很简单啊~~~除了发动机麻烦了点点!剩下的都很简单!!!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D:
我自己装的`~~
舵机上好~~
在上发动机~~
尾管先上也行~后上也行~~我是后上的~~~~

楼主:
不错哟!值 得学习

网友:
记得:
1、螺丝要拧紧,但是大浆的螺丝别拧的太紧了,飞机会震动的
2、池和设备要包好
3、尾管要装到位
4、初学者舵机可以不用装在尾部,可以减少摔机时的损失

网友B:
尾舵舵机可以放在尾部,但是要注意舵盘要用六角或者4角舵盘,不要用圆舵盘,舵盘和钢丝的连接不要用球头,用固定翼的连接头,在率机的时候连接头会拉开,不会伤到舵机

网友E:
一个字:悬

楼主:
呵呵楼上他的机不会摔吧~~~~~~~~~~~~....

网友B:
那里悬啊~~~~我飞了4年的飞霸了,飞霸第一代我就在飞,我怎么不觉得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