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楼主(2003-07-08):
除了电动油泵加油时要接到12v电瓶,用启动器或打火器时要不要用到12v电瓶?

网友A:
启动器也用12V,点火器用1.2V(点火器上带着的)

网友B:
我要问下~~有1.2V的电瓶吗?

网友:
没听说过,你买个大好的1.5V的电池就好了,那种大大的,可能直径有10CM,高有20CM左右吧,可以用一年。。。。

网友C:
标准的1号电池,容量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