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接收机来说,用镍氢电池好还是镍铬好?为什么,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3-07-08):
(无正文)

网友:

当然镍氢电池好啦!同级价格差不多,容量大一倍,又少记忆效应,还不污染环境。
接收机+舵机消耗的电流不大,镍氢电池足以支持。本来用四节五号镍镉的,现在可以换成四节七号镍氢的,减重不少但容量不减。为了让舵机更有力,我用五节七号镍氢。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还有一点不管什么电池都需要好好保养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至少需要多少安时的,怎么使电池寿命更长?谢谢!

网友:

最好可以选择1800的,飞得久一点
电池要寿命长,在每次充电首先放电,在充电

网友:

应该是用镍镉电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