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3-07-10):
我的三叶36H发动机飞了大约5-6箱油~以前飞的时候油针打开1圈半~~~今天早上飞也是1圈半!飞了一会儿(大约半箱油)就上楼了`~~下午在飞的时后油针开1圈才能飞~~是正常吗?还是我的发动机有问题了`??

网友:

正常,SANYE的大多数发动机主油针在 3/4~1 圈之间。

网友:

可能跟油,天气等具体情况有关系,只要发动机不过热,有动力,油针的位置不必太在意

楼主:

谢谢~~~

网友:

要注意观察排烟情况

楼主:

排烟情况???怎么个排烟啊~???

网友:

越浓越好啊~~~

楼主:

哦~~~那样就太好了`~~浓的可以呛死人~~呵呵~`

网友:

还有就是要看发动机停机以后油管是否回油

楼主:

哦~~~回了好还是不回好啊~~~~
还有~今天我启动的时候就是不着火~~把发动机拆下来发现固定化油器的螺丝少了一个~我找了一个代替上上就好了~~启动也着了~~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那颗螺丝才不着火的吗????

网友:

当然是不回油好啊~~~不回油表明发动机不过热啊~~~
掉了一颗螺丝当然不能着车,因为在化油器调整的时候,已经调好呢空气和油的比例,掉了一颗螺丝就等于空气进多了,混和气体就淡呢,当然不能着车啊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

谢谢了!~~~

楼主:

那如果回油了怎么解决呢?>>>?

楼主:

今天飞行!我感觉发动机越来越没劲了~~~怎么办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7/13 10:16am 发表的内容:
那如果回油了怎么解决呢?>>>?
 逆时针转动主油针。

楼主:

我今天油针开半圈才起来``~~~以前开1圈~~

网友:

三叶的发动机就这样的,你要是用索油就更没劲.

网友:

要好好调整啊~~~~调好了,三叶也是好发动机啊~~~~~

楼主:

哦~~那我自己对甲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