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虎发动机的主副油针大概在什么位置?谢谢! (无内 ...
请问雷虎发动机的主副油针大概在什么位置?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3-07-14):
(无正文)

网友:
根据不同的发动机可能不大一样,我的主油针是3圈半,副油针是2圈半

网友A:
???
我弄不明白~~
油针不就一个吗`~哪个是主油针啊~哪个是副油针啊~??请教~~~

网友B:
可以一格一格波的那个是主油针,藏在油门摇壁里需要用螺丝刀调的是副油针
不过,副油针最好不要动,我的已经被调乱了,自己也不会调

网友A: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