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GY401的调整的问题

楼主(2003-07-15):
(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
遥控器
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此时
陀螺仪
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再重新开启。切换飞行模式开关,执行各种飞行模式的动作後,观察状态指示灯的灯号,若灯恒亮则为正常,若灯闪烁二次,则表示中立点已经偏移,须重覆执行步骤 1 的程序,重新设定尾舵的中立点。)
本人照做各步都对,但打舵(左右转)时灯就间接性的闪烁二次,重复N次都这样,请指教。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发射机、接收机、舵机、电子设备……转移过来的!

网友A:
我的好象没象你那样做也飞得上好!

楼主:
我想知道不打舵(左右转)时灯恒亮,打舵就间接性的闪烁二次,这正常吗?

楼主:
3次后状态指示灯是闪烁了一下,你仔细注意一下

网友B:
我的GY401在楼上的时候,灯是恒亮一下,大概1-2分钟吧。然后就不亮了。有时候初始化还不成功,但是我在楼下的时候就正常了。楼上28层,楼下是27层。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手指教。谢谢。还有我用的是3810的遥控器。请问有这个遥控器设置GY401的详细说明吗?

网友B:
(我想知道不打舵(左右转)时灯恒亮,打舵就间接性的闪烁二次,这正常吗? )
我在打左右舵的时候,灯也是闪烁两下。难道这就表示对了?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不打舵时灯恒亮,打舵就间接性的闪烁二次,应该是正常的。灯恒亮说明陀螺仪在工作,打舵时间接性的闪烁二次,说明陀螺仪不工作(应该是让位给遥控器),因你打舵时优先权在遥控器(陀螺仪不可能和你对着干吧!)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