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头——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3-07-15):
请问,V2的39
发动机
用几号火头? 用一节5号镍氢
电池
(1600MA)可否当作火头电源?
谢谢!

网友:
可以用OS的8号火头,用一节5号可以,不过点不了多久,最好换3号或者更大的1.2V的电池,电池正负接火头都无所谓

楼主:
谢谢。可是,我用了5号电池却点不起来呀!我后来用8节1号电池并联,结果还是不行。 我用的是OS的8号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用万用表测过了,火头是正常的

楼主:
连我买的1600MA的镍氢电池都点不起来

网友A:
充电了吗?充足了吗?用表测一下火头,通吗?把表串在回路中电流是否为2-5A?

网友:
你怎么知道点不着?火头取下来,用电池点一下,看火头红不红!

楼主:
呵呵,我肯定是把火头给取下来看的呀,不红

网友:
会不会是火头坏了?还是你没有接触好啊?你是怎么用电池点那个火头的?两根线接的哪里?

网友B:
还是买个点火器吧~~

楼主:
是,我已经买的点火器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