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动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3-07-15):
我的V250机在收油门的时候会抖动,还有在没有升空的时候打副翼也会抖动,请问要如何解决。我换了主桨,比原来的木浆短了点,宽度一样。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旋翼(主桨)做动平衡、静平衡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大浆上的太紧了!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大大指教,如何做动静平衡?副翼我只量了下他们金属杠之间的距离。他们的螺丝头都是顶到副翼片的最底端。不解,请指教。

网友B(2013-01-05):
继续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