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差点把手打断~

楼主(2003-07-16):
今天我把练习架拿掉了~试飞~谁知道越给油尾吧越转~只好收油~~一下没按好旋翼头~就把手打了一下~飞机也倒了`~~还好损失不大~尾管弯了~球头断了一个~~当时没带!相机!要不就照下来了~~~真是失误呀~~~

网友:

小心啊~~~要在悬翼头的正中心按,而且力量不要太大

网友:

你的飞机尾巴也不听话?  感觉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毛病
我的也是,稍微一离开地面,尾巴就乱转,感觉尾舵机的舵盘虽然在动,尾桨的变距的那个滑套根本不动.
高手帮忙阿

楼主:

不~我的还没离地就向右转了`~~

网友:

差不多,大桨转速高的时候,就开始转,离不离地都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rinehart2003/07/15 08:24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飞机尾巴也不听话?  感觉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毛病
我的也是,稍微一离开地面,尾巴就乱转,感觉尾舵机的舵盘虽然在动,尾桨的变距的那个滑套根本不动.
高手帮忙阿
1、用手拉尾部连杆,看费力否,如果费力检查是否有地方卡住了
2、把尾舵滑套轴上的油插干净!

网友:

不需要油吗?  我还特意滴了些呢

楼主:

油多了粘灰~~~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7/15 09:20pm 发表的内容:
油多了粘灰~~~
是这个原因吗?  我想不是吧,你的上面有油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7/15 07:58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我把练习架拿掉了~试飞~谁知道越给油尾吧越转~只好收油~~一下没按好旋翼头~就把手打了一下~飞机也倒了`~~还好损失不大~尾管弯了~球头断了一个~~当时没带!相机!要不就照下来了~~~真是失误呀~~~
哇塞!你的旋翼要用手按才会停吗?我的拉到最下,一会就自己停了(发动机没停)。

网友:

开自旋开关,油门推到项螺距+15度,大桨减速旋冀很快停下,用手按旋翼头危险!

楼主:

我的离合器紧啊~~

网友:

不是紧,应该没调好,调好后发动机怠速时大浆应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