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刚才忍不住“毒”瘾,夜晚22:45分,爽飞!

楼主(2003-07-16):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会事,看着放在空调上的
LAMA手直痒痒,终于在21:00时决定——
飞!把所有家什从床下拖了出来,启动电机
、启动杆,电瓶……。准备停当,检查电池
、检查舵面、加油、……在楼下启动。拎着
3.2KG的红LAMA走到杭州金松洗衣机厂门口,
慢慢推油门,“小舵量,不停的修”——
《阿西米语录》。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的
操纵失误也越来越多。好几次差点撞上停在
旁边的AUDI A6。还好门口的保安还算通人
情,让我到厂门内飞,厂门外是围观的人
群。
由于刚刚上手直机不久,悬停还是很烂
虽然能受我的控制,但还是有点像醉酒一样
晃悠。好在悬停高度不高,油用完了掉地上
机机完好无损。
感觉有几个问题,尾舵机是不是一定要
用高速舵机?因为悬停时机头锁不住。慢慢
的在转头,我用的是3003舵机。陀螺是240的
。另外我还觉得在G2里飞悬停比实际操作要
简单的多。不知道各位老师傅有没有这样的
感觉。也许是自己不懂如何调整吧。让各位
见笑了。

网友:

慢慢往一边转头的话,调微调就可以了。

网友:

1、一定记得,别飞到油完才降落,这是和固定翼不同的地方
2、你的陀螺仪用了高速舵机也没用,舵机和陀螺仪必须配套才行。

网友:

好象GY401要比240更好些吧。我买的时候店老板这么推荐的,你的遥控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过我更烂,折腾到昨天我才开始磨车。从23点磨到0点5分。后来保安过来了,说我的房间里是不是着火了,因为窗外的烟好浓!  晕倒,我昨天磨车时连口罩都带上了。
对了,大家说到底是自己配油好呢,还是直接买成品油?我计算了一下, 除非买高档的成品油,否则价格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sgnet2003/07/16 04:51pm 发表的内容:
好象GY401要比240更好些吧。我买的时候店老板这么推荐的,你的遥控是什么型号的?
GY401要好的多,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模拟器和实际飞行当然有差别啦~~~慢慢适应就可以了

楼主:

你别告诉我你是在房间里磨车的,硝基有毒的,离开远一点,我磨车的时候把大浆拆掉,放在后阳台调整好油门后关掉接受机电源,然后磨车。一共磨了5箱。 建议你用成品磨车的话一定要在室外通风的地方。我一次家里启动等我拿出去后,房间里的空气特别刺眼睛。后来就再也不敢那样了。
    你的机机配置是什么?

网友:

呵呵,我自己配的油,甲醇和蓖麻油按照3:1的比例,不加XJJW。你磨了5箱?天,需要那么多吗?我只磨了半个小时就感觉机器的声音开始好听了起来。雷虎V2配的是39的发动机,感觉还不错,但是总觉得好象哪里的密封不好,发动机身上总是有油,好脏的

网友:

对了,我在磨的时候把主轴等传动系统全拆了。只剩下了离合器

楼主:

主轴什么还是装上的好,工件和工件之间也需要磨和的.

网友:

你在家里磨车?那声音,你的邻居还不找你的麻烦?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可以移动的部件都需要磨合吧?
汽车就是这样磨合的,光磨合发动机就行吗?
我还没有飞过直升机!瞎说。

网友:

楼上的几位兄弟,我觉得你们满有意思哈。其实刚买到直升机的感觉大家都一样,激动!可是在家里磨车可是有点夸张哟,别说废气了,就是噪音都受不了呀!

网友:

注意:直升机的废气吸多了对身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