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30级的直升机油针如何调整?

楼主(2003-07-24):
最进一次飞LAMA发现OS32排气管喷油珠现象还是很严重,一箱油还是没有多长时间可以飞。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OS32的副油针初始位置是多少?因为我曾经动过副油针位置,不过
只是动了很小一点点。其次我想请教一下,一般30级的直机一箱油悬停状态能飞多长时间?
还有就是发动机的排出的废气应该是什么颜色和状态比较好。
谢谢。
(喷油珠的现象严重,主要是指喷出的油珠颗粒比较大,特别是机机停在光滑地表面时很明
显)

网友:

新发动机是这样的!只要发动机不过热就可以!

网友:

我的发动鸡热到不是很热,倒是排气管很热。一箱油大概就飞10分钟。油烟不是很浓,是油的问题?还是油针调的不好?请赐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ya2003/07/23 08:3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发动鸡热到不是很热,倒是排气管很热。一箱油大概就飞10分钟。油烟不是很浓,是油的问题?还是油针调的不好?请赐教。
是不是新发动机,如果是新的需要在地面磨合,新发动机的烟子不浓正常。磨合好了就浓了。关键是发动机不过热。10分钟正常。

网友:

没错,是OS 50的发动机,机机飞了10分钟后,把手放在上面不是很热,但是如果按在派气口那就非常的热,我现在已经用他在悬停了。开始是离地半米,后来把他悬停到3米左右,现在快用完第一箱油了。听乐乐小新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

楼主:

我倒!!!明明我问的是30的机器,怎么50的机器也来了?不过也长了点知识.
请问OS32的副油针初始状态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zzwen2003/07/23 10:43pm 发表的内容:
我倒!!!明明我问的是30的机器,怎么50的机器也来了?不过也长了点知识.
请问OS32的副油针初始状态是怎么样的?
副油针不该动的,初始状态我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