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

楼主(2003-07-25):
飞霸最近有两款特价机型不错~我最近正好要买直机看上这两款了~~不过我很犹豫到地是那个机型比较好~在尺寸上好像30s比30d机身要窄~我是初学者不知道那款飞机好~~请各给高手
大虾给我这个菜鸟指点一下。
                                                       谢谢啊

网友:

s

网友:

两款只有悬翼头不同,其它都一样,初学者推荐30S

网友:

你好,两款飞机的宽度是一样的,高度是不一样,对于初学,我们推荐平翼的(30S)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同志~~~我明白了哦~~

网友:

看看我是S还是D!我飞半个月了`~可以上天了`~~也可以飞飞航线`
~但对头旋停还没练!侧旋!正旋都过关了~~

楼主:

你的飞机的外壳自己弄的吗??不错啊~~很好看啊~~~你用的是什么设备啊???你没练悬停怎么飞的航线啊~~有什么好的经验吗??给介绍介绍啊~~~你的飞机加设备一共多少RMB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战斗机在 2003/07/26 00:06am 编辑]

你的好像是30S啊~~~~

网友:

你好,你的是30S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7/26 07:57pm 编辑]

恩`
刚开始我用练习架练了一个星期的悬停~~然后就把练习架拿掉了~
又练习了几天就可以上天飞飞小航线了~~
现在我正旋停和侧旋停都很熟练~正准备连对头旋停呢~~~~呵~

网友:

对头悬停建议在视平面上方0.5米左右为最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7/26 08:00am 发表的内容:
恩`
刚开始我用练习架练了一个星期的悬停~~然后就把练习架拿掉了~
又练习了几天就可以上天飞飞小航线了~~
现在我正旋停和侧旋停都很熟练~正准备连对头旋停呢~~~~呵~
对头建议可以飞的高一点,初学有高度保证可以有时间修正错舵,多用G2练习会减少摔机

楼主:

各位大哥问个比较傻的问题~~什么叫对头悬停?侧悬??正悬??我是初学不懂~~谢谢各位大哥教导~~~~可能的话给我讲的在全面一些好吗??

网友:

一般悬停是尾巴对着自己,这样不会出现打错方向舵,因为都是正舵,如果鸡头对着自己,那么就是对头悬停,想想,副翼及左右舵方向返了,控制难度就加大了

楼主:

哦~~~谢谢财神哥~~我明白了~~我还希望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还要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