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rcfan,飞霸尾巴不稳你是怎么搞定的?

楼主(2003-07-26):
学习经验,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7/25 07:17pm 编辑]
怎么个不稳法啊~~
还有你用的是什么陀螺?
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别人装的`?
尾舵机居中,尾桨应该象外倾斜6度~!!
也不知道你的陀螺是怎么调的啊?

网友B:
请你说具体一点

楼主:
陀螺401,使用9253舵机,延时已设置0
rd6000发射机,陀螺感度设为80%
现在尾舵非常灵敏,稍微一点舵量就偏转很大的一个角度,帮忙给看看

网友A:
调到75%!!401的陀螺我没用过`不过还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还有就是尾锁开了没?

网友A:
检查主轴和尾轴看看直不直~如果尾吧左右摆有可能是主轴弯了~
我的昨天摔了~~没检查主轴修好就飞!尾吧就左右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现在只能帮你一点一点的排除了~~尾舵的行程量和陀螺调的正确的话就检查主轴!

楼主:
谢谢啦,现在实习,等回学校了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