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距规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3-07-28):
使用螺距规是不是首先让他保持水平?请问测量时悬在空中的螺距规如何保持水平呀?用手托着吗?谢谢!!

网友:
1、把飞机放在与你眼睛平行的地方,眼睛和大浆在同一平面上,把大浆打开,摆正
2、把螺距尺夹在其中一个大浆的外端
3、把平衡翼摆成水平
4、看的时候用螺距尺的最上面的那条面去对平衡翼的水平面
5、读出来的就是大浆这个时候的螺距

楼主:
谢谢小财神的回答,请问如何将平横翼保持水平,我调的时候大浆一动,平衡翼就歪了,你有没有好办法使得平衡翼在我调整的时候一直保持水平?另外,是不是只有在平衡翼水平时,量出的螺距才是真值?还有,一般悬停飞行时正负螺距的最大值是多少,pitch的百分比是不是以这个最大正负螺距来折算的?谢谢.

网友:
用手把水平翼弄平来测量!
如果飞机没问题,可以这么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