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号飞行日记

楼主(2003-07-29):
经过几天的仔细调整,发现两处小问题:1.尾撑管有一根松了(我的机尾乱摆就是这原因,本来还以为是主轴没较直)。2.副翼不正,还不是一般的歪,十字盘水平,副翼一边是负的,另一边是正的。
今天中午立马跑去试飞了一会(雨中飞行),差一点车陷在泥里出不来了,可喜的是终于把飞霸调好了,螺距-3.+8(减了2度)。主轴也较直了。
提问:
1.十字盘水平副翼是水平还是正X度?
2.OS32的
发动机
到底要怎么调?

网友A:
再接再厲, 加油!!

楼主:
谢谢你的鼓励,我现在才找到感觉。  自学的路真的好难走

网友:
1、也应该是水平
2、OS的发动机慢慢来,先磨合,然后悬停不热的情况下慢慢收主副油针

楼主:
螺距我想减到+7度,这样大浆转速可再高点,稳定也好点。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31日)  终于可以悬停磨车了,  不过还停不太稳,明天再去 。

网友:
哈哈,慢慢来,别着急,努力练习模拟器!

楼主:
模拟器我每天都飞上一会

网友:
恩,不错,有前途,每天20分钟是必须的!

网友B:
在第二飞行档,遥控器的油门推杆应该在中间,螺距应该在0度这时,副翼叶片应该是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