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

楼主(2003-07-30):
请问OS.46固定翼引擎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吗?谢谢!!!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改装一下散热头,我见过自制散热头然后套在固定翼发动机散热头上的做法!不过我想和2~3千的直机比起来,发动机的钱还是不要省的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kuku2003/07/29 09:29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OS.46固定翼引擎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吗?谢谢!!!
最好不要,直升机版的发动机性能要好的多

网友:

不行!~ 固定翼的发动机与直机发动机设计不同!`
不是光换缸头那么简单!~ 特性曲线、气化器、结构。。。多多不同

网友:

干脆加个水箱!来个水冷式发动机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