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急!!!!!!救!!!!

楼主(2003-08-07):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8/06 06:01pm 编辑]
我的接收机天线从1/4处断了~~~我把它接上后用东东包好了~~~问一下这样会不会影响接收机的接收效果啊~~~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网友:
1、接?怎么接的,是焊接上去的吗?
2、最好整根换掉!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8/06 09:46pm 编辑]
不是焊的~~是用金属片包上的~~~~在包了一成热缩管!!
换?我打开了觉得挺费劲的!!!也没找到合适的线代替`~~~我想应该不会影响吧~~

楼主:
看看~~是这样弄的~
财神!你的FF9旁边的旋钮设的是什么???

网友B:
不知你的接收机的频率是多少?天线必须要和原来的等长,这是因為无线电天线的原理,是要按照使用頻率的波長來計算的。所以請一定要和原来的天线長度相同以确保收讯效果!

楼主:
哦~~我想长度应该差不多

网友B:
不是差不多,而是要一样长才行!

楼主:
那长了有多大影响啊?

网友:
呵呵,和我的一样,FF9,天线长是1米!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