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Max66 怎样配陀螺仪啊????

楼主(2003-08-07):
本人想为JR Max66配一个陀螺仪,作初学练习之用,请问挑那种陀螺仪比较合适?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mbozghini2003/08/06 06:45pm 发表的内容:
本人想为JR Max66配一个陀螺仪,作初学练习之用,请问挑那种陀螺仪比较合适?
配GY401!

楼主:

JR的遥控,配JR的陀螺仪会不会好一点啊!还有,JR的陀螺仪是不是都要通过遥控器挑感度的???GY401是不是本身带调节按钮???

网友:

GY401本身是带调节按钮(正逆转开关. DS 模式开关. 控制延迟调整旋纽.伺服机最大行程量调整旋纽),可通过遥控器调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