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02与GY601什么地方不一样????????

楼主(2003-08-07):
GY502
AVCS方式,数位伺服机四倍速脉冲驱动{{{{{1520μs}}}}系统
超低漂移率SMM感应体
液晶显示编辑功能与感度设定
动作方向/
舵机
行程/AVCS感应设定
感度强弱遥控设定控制
供电电压:3.8-6.0V
消耗电力:70mA
尺寸34X34X18mm/24.5g(感应器)57X32X15mm/34g(放大器)
GY601
超高速{{{{{{760μs}}}}}} 超低脉冲控制
超低漂移率SMM感应体
液晶显示编辑功能与感度设定
动作方向/舵机行程/AVCS感应设定
感度强弱遥控设定控制
供电电压:3.8-6.0V
消耗电力:70mA
尺寸34X34X18mm/24.5g(感应器)57X32X15mm/34g(放大器)
除了{{{{}}}}这里的不一样还有什么呢`~~

网友:
价格相差有点大

楼主:
对啊~~出了价格没别的吗??
502没舵要1600多~~601呢代舵2500左右吧~~~~
那还不如买601呢~~~

网友A:
GY401可以不要带的舵机吗?``~~用普通的舵机行吗?~~另外光GY401自己要多少钱啊~~大虾给个说法吧~~~~谢谢啊~~

网友:
GY401全套在1250左右吧

网友A:
我只要401要多少~~不要9253舵机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8/08 07:02pm 编辑]
不可能吧~~老兄!你不要舵机不合适呀~~~~9253舵机也要500左右!!还是要吧~~~
一次到位!!若不想要舵机你可以买GY240!!有尾锁的~~~(可开可不开)但不是双感度的!
对初学来说GY240就够用~~但为了你以后 考虑 还是401比较实惠!!!!401是一款不错的陀螺!!!属于中级锁定式陀螺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价格适中且操作容易,适合初学者及中级者使用。
用普通舵机有个{DS 模式开关} 数位式伺服机模式开关。使用数位式伺服机时,请将 DS 模式开关切到 ON 的位置;使用一般伺服机时,请切到 OFF 的位置,若切到 ON 的位置时,将会导致伺服机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