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爽飞了!!

楼主(2003-08-11):
去年12月份买的机器在无数次的耽搁后终于在今天上天了.我的g2练的还很不好,所以飞机悬停的很菜,而且还时不时飞机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飞机.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第一次上天!!  今天总共飞了两箱油,在此有几个问题问问大家:
1.在几次降落后,再启动
发动机
会空中停车?是不是发动机过热?但当时发动机的油针并不热?
2.发动机越到后面越觉得没有力,为什么?
3.烟很大,正常吗?
总之,发动机并不是很给面子!!(os32)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飞机,雷虎的还是HIROBO的?
你所说的症状很明显是发动机过热!
换个金属风扇也许会好一点.
另外油针调的富油一点.

网友:
1、是否使用的是20%的油
2、副油针可以开大点

网友B:
是新的发动机吧~~没磨过的????对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8/10 08:12pm 编辑]
呵呵,看来他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rcfan在 2003/08/10 08:26pm 编辑]
!!!!lxddk !!!!!看看我新发的{{引擎的磨合与调整}}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的发动机是os32新的磨合正在进行中,我的飞机是sceadu30.这款机器比较重,而且还带着练习架.用的油是15%的,副油针还未调整.通过大家的帖子,看来是发动机过热了,请问发动机过热如何进行判断?还有,在飞行中总觉得发动机不转速太稳,有的时候油门还未调整发动机突然转速增加,喷出的烟略微变稀薄,过一会儿就有可能突然熄火,这是不是发动机过热的症状?幸好有练习架的保护,不然就摔惨了!
再问,发动机过热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换金属风扇有效果吗?谢谢!!

网友:
1、根据你的油来看,就是发动机过热
2、改用20%的油
3、开大副油针
4、在地上磨合大概3箱,然后悬停3箱

网友C:
看你的情况好象是供油有问题,因为供油不畅油就稀了,烟也就反而稀了,副油针未调整时。建议用20%的油。我的os32也在磨合中,但不会出现“发动机突然转速增加,喷出的烟略微变稀薄,过一会儿就有可能突然熄火,”这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啦,这就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