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能不能介绍一下ff6h super 怎样设置飞霸?

楼主(2003-08-11):
(无正文)

网友:

1.在模型选择里选择HELI(直升机)
2.确认各舵机动作方向(REV)
3.确认各舵机动作幅度(ATV)
4..........
下一份FF6的说明看看。

楼主:

ff6的说明书里的菜单和ff6super有些不一样。

网友:

自由鸟就是FF6,回答这个问题正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任我行2003/08/11 04:02pm 发表的内容:
ff6的说明书里的菜单和ff6super有些不一样。
对!模型存储加到了六架,螺距的调整(P-AT)取消了,多出了PI-N.PI-I.PI-H三个调整的功能(至今不知用法)。

网友:

模型选择里选择HELI(直升机)->确认各舵机动作方向(REV)->舵机微调(STRM)->确认各舵机动作幅度(ATV)->油门保持(HOLD)->双重比率(D/R)->试飞->1.2.舵机微调(STRM)->悬停油门(HV-T)和悬停螺距(HV-P)。
1.2.舵机微调主要是调整直升机在空中悬停时老往一个方向偏的问题(前进.后退.左移.右移)。

              欢          迎          指           正
              共          同          进           步

网友:

我以前用FF6飞飞霸!1-4通道为反舵~也就是那个尖头在下面~~~
上下跟轴关!!!!!!!!

楼主:

悬停螺距是不是指的是螺距曲线,悬停油门就是油门曲线,D/R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悬停螺距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旋钮来调整(悬停时调),悬停油门和悬停螺距都是调整悬停时直升机最安定.旋翼转速最大。D/R的作用是切换前进.后退(ELE.D/R).左移.右移(AIL.D/R)舵量的大小(可自己设定),这个功能对新手很有用,不容易出现打舵过量。

楼主:

ff6Hsuper里那个菜单是用来调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是否根本就没有?还有尾浆螺距和大浆螺距混空用那个调节。

网友:

尾浆螺距是陀螺仪自动调的。
PI-N.PI-I.PI-H这三个功能是否有关就不知了

网友(2004-01-19):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08/12 12:26pm 发表的内容:
悬停螺距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旋钮来调整(悬停时调),悬停油门和悬停螺距都是调整悬停时直升机最安定.旋翼转速最大。D/R的作用是切换前进.后退(ELE.D/R).左移.右移(AIL.D/R)舵量的大小(可自己设定),这个 ...
那么这个D/R功能和ATV功能是否类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