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练习架怎么做~

楼主(2003-08-12):
各位大哥~~练习架怎么弄啊~~我不会啊~~不要说我笨啊~~  你们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啊~~~
大哥们如有不用的可以卖给我吗~~谢谢~~如有信箱联系:kuaisuzhileng@sina.com

网友:

我的是自己做的,主要是没调试好,用一用,现已调试好,已不用了。
我的制作方法(复杂):
    材料都是就地取才,10mm*800mm铝管两根,0.8mm不锈钢板40mm*70mm两块,3mm螺丝三颗。把不锈钢板剪成胖十字形,十字形的四个边要敲成半圆型(包铝管用),两块不锈钢板制作方法一样,把一根铝管锯成两段,在十字形不锈钢板上钻三个眼,长的两边各一个,正中一个,长铝管正中钻眼一个,短铝管边上各钻眼一个。
安装:
    把两块十字型不锈钢短的一段用螺丝对压紧在长铝管上,长的两端就用螺丝上短铝管,
简易方法(简单):
    两根管子(不管什么东东,只要又轻,硬度要好)横绑在机架上。

楼主:

呵呵~~还真是复杂啊~~~光看看就够头疼的了~~不过要谢谢你~~我想才用你说的简便的方法做一个吧~~那样即省事也省力啊~~~

网友:

新的才不100元吧~!!!还是买一个好~~~~

网友:

用装修的ppr管材做,买一个四通接头,将四通接头用火烤弯.总费用不过10几大洋.

楼主:

100元也是钱啊~~我还是才用楼上的老哥的办法吧~~那里有买你说的PPR管材和4通弯头的~~给我说清楚你的做法啊~~谢谢~~

网友:

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不过让我练坏了!!
建材市场就有卖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8/13 08:46pm 发表的内容:
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不过让我练坏了!!
建材市场就有卖的~~~~
你也摔的也太厉害了,我做的摔了四五次了,至今还好好的。

网友:

我不是摔的~~架子撞马路:"牙"子上了~~

楼主:

厉害啊~~能撞到马路牙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