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镍铬充电器能充镍氢电池吗?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3-08-15):
(无正文)

网友A:
充电器上会写明是镍镉电池专用充电器吗?
我平时就是用那种普通的充电器给镍氢电池充电的,没什么异样的情况

网友B:
好像是判断电池充满的标准不同,一个是△V < 0 为标准,另一个是以△V = 0 来判断是否充满.
可能自动停止充电的电路会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