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3-08-15):
如果充电电流大约是100MA,
电池
的容量是1000MAH,是不是充10个小时就行了?

网友A:
12-15个小时。

网友B:
电压多少才合适.

网友A:
充电电压要符合充电电池的电压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8/15 04:56pm 编辑]
镍镉电池,完全放电100mA充12-14小时,镍氢电池因无须放电,属补充,时间随放电程度不同有异。
100mA充电属标准慢充,应监测端电压不超过允许值。
如果快充,充电完成以电池发热(不超过40度为宜),或监测电池温升,正常情况下如果1分钟内电池温度上升变化超过1度,既可认为已经基本充足,应转为涓流充电。

楼主:
看来不是简单的用容量除以电流,那么请问如何计算充电时间?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