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告诉我,FF6XHs里的PI-N.PI-I.PI-H是调什么的,怎么调。

楼主(2003-08-16):
谢谢了

网友:

没有遥控器可以看!!
要是不急我明天晚上告诉你~~~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自由鸟在 2003/08/16 10:2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8/16 06:31pm 发表的内容:
没有遥控器可以看!!
要是不急我明天晚上告诉你~~~
好!PI-N已知,主要是PI-I.PI-H一直搞不清用途。

网友:

我问过我老师,pi-i pi-h是特技设置,pi-i是倒飞 pi-h是定点降落.

网友:

N是悬停或静态飞行,I是上空飞行,H是油门锁定。

楼主:

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

类似曲线!!

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去辽阳飞了~~所以没看FF6!!!
真对不起了`~

楼主:

知道后告诉一声,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网友:

好`

网友:

你用过别的遥控器吗`~
你说的那些都是曲线调整!!!
你有中文说明书吗~~??
要是没有我给你一本!!!

楼主:

FF6的中文说明书上没有说明,可能是中文说明书的版本太老了。还有调螺距的(P-AT)也没有了。

网友:

这个功能我没用过!就换FF9了~~~
我在帮你研究一下!!
应该就是曲线!(是指曲线中心位置的变化!!)

楼主:

我也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