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陀螺仪感度设定问题

楼主(2003-08-17):
我的
陀螺仪
是gy401,
遥控器
是ff9h,在设定感度时,锁定模式应该设定为多少值,飞行模式应该设定为多少值,因为ff9h可以对,悬停模式,一般飞行模式,空中特技模式1,空中特技模式2分别进行设定,请问一般这几种模式设定值应该为多少?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NORMAL 65%
IDLE1\2 60%
9253 从里数第3个孔

网友B:
锁定模式:85(可以设定的大一点,如追尾再慢慢调小,直到不再追尾!)
一般模式:60

网友:
是的,要根据自己的飞机看,追尾就调小,没有感觉就调大!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贵州的模友,有什么问题在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