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发动机!烧热火头怎么办?

楼主(2003-08-18):
我用的是3叶
发动机
!OS 8号!20%的油!~
怎么办呀~!!!
我会的解决办法都用了也不行~~~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三叶就这样!

网友B:
开大副油针

网友C:
我用3号的一直以来都没事从没烧过

网友D:
8号好比3号冷,烧8号不烧3号,真是奇怪。3号是否是OS的,如是那OS8#就有问题了。也可能油稀了,开大副油针试试。

楼主:
我把化油器换了`~~就没事了`~~现在有的是3叶的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