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0s50和雷虎v2-50,泣求各位帮我一把

楼主(2003-08-26):
求助,关于0s50和雷虎v2-50,泣求各位帮我一把
各位大哥:
    小弟有架雷虎v2-50,刚完工,昨日发现,一启动,发动机主轴上固定风扇的螺母就松了,导致离合器上移卡死,只能拆开重装。就是那颗发动机原配的螺母,安装两次都是这样,我现在将发动机主轴上全部上螺丝防松胶,再用手拧紧螺丝,我没有汽缸顶工具,只是用一手握风扇,一手拧螺母上紧。可是今天有一高手说这样不行,要我拆开用汽缸顶重装,但是我无法将风扇从发动机上卸下来,请问不拆除,可以直接使用吗?如果不行,不但不能玩,而且还要将发动机寄到外地请人拆除。或者有简单的方法拆除风扇(风扇是塑料和铝的混合物,原装的)

网友:

你那种上法是上不紧那个螺丝的,不过你打了胶看有没有办法把胶给拧下来吧

网友:

我就是用你这种方法上那个螺丝的,还没打胶,用油6升也没松过。小财神那个螺丝现在不会松了吧!

楼主:

可是我真的松了,那我到底怎么办呢?

网友:

这个位置的安装千万不能马虎,打胶是一定的,汽缸顶工具也很重要,不然还真没法上好,想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拧开热火头,用根尼龙棒一类的、不会伤缸体的小棍子顶住活塞,再拧风扇螺丝。
或者请人在车床上车一根铝或铜的带螺纹的顶棒。再不行就找一只螺纹和热火头一样的螺栓。

楼主:

今晚去尝试了,螺母不松了,我不打算拆开,谢谢各位。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08/25 06:28pm 发表的内容:
我就是用你这种方法上那个螺丝的,还没打胶,用油6升也没松过。小财神那个螺丝现在不会松了吧!
我的一直没松过,上的很紧!

网友:

还是去买个顶杆工具比较好~~~~
毕竟拆拆卸卸都要有顺手的工具~!~~不然飞机修不好怎么飞呢??

楼主:

苦啊,我用os50,雷虎50。老是发生发动机主轴螺母脱出,已经5次了,感叹中
我最後一次是打开发动机後固定住曲轴,然後拧紧风扇,再上胶固定螺母,上胶前主轴已经清洗过
了。而且昨天刚开始还顺利磨合半箱油,第二次启动就不行了。我现在都怀疑是否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问各位大哥,雷虎离合器套(有摩擦片的铝做的)在没有上发动机前转动是否会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