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十元的训练架

楼主(2003-08-28):
http://photos.gznet.com/albums/s ... mp;photoid=14402453

楼主:


网友:
这个东西重吗?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A:
重量大,不结实。

网友:
建议:
1、不用教练架,多练习模拟器
2、弄个轻点的

楼主:
我装在飞霸上,不感觉重,结实程度一般。

网友A:
我的感觉是只要发动机调好了,教练架架就是多余的了。

网友B:
去买个4通连接口吧~~~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