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8-28):
我的雷虎50尾管摔坏了。现在用不锈钢做了个尾管。但是重量大概是原来尾管的2倍多点,请问这会影响到平衡吗?

网友:

重量应该会有影响的,主要会造成尾部偏重,飞起来会向后退

网友:

建议不要用,会大副度的增加发动机功耗和平衡。

网友:

去鱼具商店!买个碳的`~就是鱼杆手握着的那一节!!两面是一样宽的~~~~~~~~~

网友:

那样是不行的!!!

网友:

买个副厂的吧,很便宜,且相对专业。
配零件时千万不要着急,否则就要多花钱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8/29 04:51pm 发表的内容:
那样是不行的!!!
怎么不行!你试过???

楼主:

本来想用PVC管来代替,但是找了很久没有符合的,请问买个钓鱼用的那个是不是比较贵点?

网友:

不到20元!!!自己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我现在用的尾撑杆就是鱼杆改的~~~
过几天我换天子就用鱼杆做尾管!到时候上传图片给你~~~

楼主:

好的, 谢谢你,看来你的DIY能力很强,我也很喜欢DIY。以后多交流。我的QQ:7112985,有空加我。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08/29 06:50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不行!你试过???
看看国产的才多少钱http://shopping.5imx.com/product.asp?productSort=193

网友:

那就买个去吧~

楼主:

小财神,我以前在贵站就是定了一根原装50的尾管,那时侯我记得是100块左右,结果你们给我发的是飞霸的30尾管,直到最近摔了想去换才知道,看了后非常气愤.!!!请你们以后请对顾客负责点,100块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问题就是那种心理感觉特闷.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8/30 11:3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aya2003/08/30 10:09pm 发表的内容:
小财神,我以前在贵站就是定了一根原装50的尾管,那时侯我记得是100块左右,结果你们给我发的是飞霸的30尾管,直到最近摔了想去换才知道,看了后非常气愤.!!!请你们以后请对顾客负责点,100块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问 ...
呵呵,我已经查到了,你就是307单的定单吧,那个单子里的价格和产品名可能有两处误会:
1、产品名称是50、30雷虎尾管,因为没有注明是30还是50所以就按30发的,那尾管是飞霸产的,另外那尾管不是原装的,是国内生产的,质量比较好
2、价格当时因为是标记的两种产品,所以写的价格是100元,而实际的价格是写在产品介绍里的,因为发货的时候没有留意,所以就出现了上面的误会
解决办法:您可以将两根30尾管寄回,我们将为您补上两根50雷虎尾管,除掉运费20,我们将退给您104元,如果您不需要,我们将退给您尾管的货款。请尽快和我们联系!

楼主:

谢谢,看来是我过于偏激了,尾管我已经定了。今天才到货。你发给我的是两根30的管,是飞霸的,是不是我把飞霸30的尾管发回给你,你就发给我50的尾管给我?再退104给我??具体的价格能不能列出来。我去查下我的单子。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ya2003/08/30 11:51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看来是我过于偏激了,尾管我已经定了。今天才到货。你发给我的是两根30的管,是飞霸的,是不是我把飞霸30的尾管发回给你,你就发给我50的尾管给我?再退104给我??具体的价格能不能列出来。我去查下我的 ...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过我想说明一下,那不是飞霸的尾管,那是飞霸出的雷虎的尾管,只是商标是飞霸的。价格在这里:http://shopping.5imx.com/product.asp?productSort=193,你的定单号是307,可以到商城里查查,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以后有问题请在SHOPPING栏目里给我们留言,我们会为您解决您的问题的,谢谢您的惠顾!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8/31 10:24am 编辑]

我们已经把两个产品分开写了,以避免类似的误会。

楼主:

小财神,我的定单如下:
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价格 商品数量 金额小计
60   Himark 40014 钴电机   285   1   285
167   雷虎50、30直升机尾管   100   2   200
----------------------------------------------
商诚的价格是雷虎50商城价: 38 元、雷虎30的28元。
你发给我的是两根30的,就是28*2=56
200-56=144
那我就再定一根30的尾管、两根50的尾管好了。28+38+38=104
那就是144-104=40块,运费就按40算好了。你就发三根尾管给我好了。这样可以吗?

273   A.K.E 电直散热套片(飞达、先豪、280马达适用)   15   1   15
239   GWS S666NXF 大扭力舵机   490   1   490
269   加固型旋转头(飞达、雷鸟通用)   25   1   25
262   雷鸟电直“钢铁大桨”(飞达兼容)   70   1   70
271   雷鸟电直尾桨   25   2   50
285   A.K.E小齿轮 (280马达适用,360马达需改装)   45   1   45
291   A.K.E 9.6V 800mAh 动力电池组   60   1   60
298   360马达(含10T铜齿)   38   1   38
总计金额:12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