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陀螺仪:PG-01的调试心得

楼主(2003-08-28):
大家在调试飞机的时候,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可能是陀螺仪调试上的问题,下面就把我在调试我的陀螺仪PG-01时候的心地与大家分享:
PG-01介绍:这是一款入门型的陀螺仪,功能简单,调试方便,缺点是不够灵活,风大或者飞高难度动作的时候不好用,适合悬停及航线类动作飞行
感度调节:PG-01上面主要就是感度调节,这个调节没有固定的参数,要根据实际来调试,下面就以我用的飞霸来做一定的说明。先把陀螺仪装好,检查舵机运动方向有没有错,然后进行悬停试飞,我刚拿到的飞机就遇到感度偏大,飞机有严重的追踪行为,后来我把感度减到最小还有追踪的行为,经过分析及大家的帮助,我觉得是因为舵机行程过大,陀螺仪的一点点动作都会造成尾部的大动作,而PG-01没有自动调节这个大小,所以造成这个问题。这个可以从遥控器上改,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从机械部分来进行调试,所以我把尾舵孔位向内挪了一点,这样舵机行程虽然不变,但是尾舵的动作就会变小,启动试飞,发现飞机起飞方向就偏了,感度小了,证明改动有效果,所以把陀螺仪感度调大,然后试飞,再调试,直到飞机能够稳定悬停,左右转弯都不出现追踪为止,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飞机有点锁尾的味道了呢?
总结:PG-01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调试的好,对经济条件不高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请大家评荐!

网友:

请问什么是追踪行为?感度的大小对飞机有什么影响?如果舵机摇臂长短和感度有什么关系呢?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beibeifly2003/08/28 10:58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什么是追踪行为?感度的大小对飞机有什么影响?如果舵机摇臂长短和感度有什么关系呢?谢谢!!!
1、追踪行为解释:当你左右转弯的时候,飞机是转过去了,但是当你停下不转的时候,飞机还会左右的摇摆,弄的你都无法控制
2、感度大,飞机飞起来转弯完毕后会左右继续晃,就象摇摆一样;感度小,飞机会原地打转
3、舵机摇臂长短主要是和抵挡陀螺仪有关系,抵挡陀螺仪的设置比较少,所以要通过调节连杆等来间接调整陀螺仪感度,连杆行程长,感度大,连杆行程短,感度小

网友:

舵机摇臂长短主要是和抵挡陀螺仪有关系,抵挡陀螺仪的设置比较少,
什么是抵挡陀螺的设置啊??

楼主:

就是俺用的那种比较简单的,上面不超过三个设置选项。
如:英国的180、GWS的PG-01

网友:

大家见过PG02陀螺仪吗??超级薄!!好象还是双感的呢~~~~~~
哪天给你们图片看~~

楼主:

没有,看到过PG-03,给电直用的,油直最好别用

网友(2005-07-30):
呵呵,我雷虎50正好在用pg-03,挺好

网友:
我有个pg02 除了双感度以外和pg03区别不大

网友:
同一架飞机。用pg-01飞一个起落,比用401飞5个起落还累!
担起怪的是我用01,比用401悬停的稳!

楼主:
习惯就好了,刚开始我也是,后来发现用了401后手开始变懒了,不需要太多修正了

网友:
请教30的小龙机用PG-03 FF6遥控要在内设置,要开上下跟轴吗?

网友:
我也有个PG-02,不知可否用它飞飞悬停或航线?

网友:
我雷虎50没问题

网友:
陀螺的原理都差不多,401一类的用来飞三D.但只是飞旋停和航线,象上面几位说的,用PG-01-02-03应该都没问题!毕竟,出力的是舵机,不是陀螺,陀螺只是给一个控制舵机的信号!所以,初学旋停,没必要买高档的陀螺,用得太高档就没有什么乐趣了!练不了技术!要真正掌握和体检油直的惊险和刺激性就不要用太高级的设备学飞!要不然,装上401,在装个红外平衡仪!谁不会飞呀!还是那句话:要用最低级的配置把油直飞好,那才叫飞!

网友A:
但是,用上pg-01~03等....有如叫一個小孩去開一個貨車,開得到不=安全
想綀好手法,關了401鎖頭一樣可以.
PG-03等,在大機上反應太慢了...跟本發揮不了
我也是從沒鎖頭開始綀習的,PG-03 , 我都用過在油機上...
加上新手要是機尾走來走去,很難反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用上pg-01~03等....有如叫一個小孩去開一個貨車,開得到不=安全
想綀好手法,關了401鎖頭一樣可以.
PG-03等,在大機上反應太慢了...跟本發揮不了
我也是從沒鎖頭開始綀習的,PG-03 , 我都用過在油機上...
加 ...

240怎么样?总可以了吧?

网友:
Gy240用在30級機上,表現一般,還可接受
要知到,機體越大,在同一位置中心轉動再少,尾部都會有較大的走動
其實GY240用在400級上跟401都有明顯分別

网友:
SG-X/Z这种陀螺怎么样呢?